FX5U系列PLC使用cc-link-ie-basic

楼主(2022-12-13):
各位好,最近使用FX5U80MT的PLC 使用本体自带网口的cc-link-ie-basic的功能,外部带了几组分布式io模块,独立测试正常。后投入项目后, 使用G WORKS3 监控程序时想在线写入的时候总是写入失败,我把分布式IO的网线拔掉了,在线写入就正常了,但是不能每次这么操作,不知道具体原因时什么?

特此向前辈请教

FX5U的本体网口通过交换机与笔记本(GWORKS3) 分布式IO链接(4组),就会发生如上问题,求赐教正确解决方法

网友A:
我也是这样,除了写入很慢,要5分钟,其他的问题没有,你的有可能是地址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除了写入很慢,要5分钟,其他的问题没有,你的有可能是地址冲突了??...



地址冲突? CC LINK的吗 不会有冲突,检查过地址分配,主要再网络里我还有SOCKET通讯再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是总失败,只能离线写入 断电重启。您还可以在线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