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总线伺服协议是什么?

楼主(2022-12-13):
现在总线伺服最常用的协议是哪个呀?给推荐个伺服驱动   和  支持的PLC  吧?

网友A:
没有主流不主流的,根据需求选择就行

网友B:
EC总线伺服现在用的比较多,通讯速度快,使用也比较方便。支持的PLC多了去了,汇川,欧姆龙,倍福,台达等等等

网友C:
CAN(标准302/open),ethercat,还有就是各品牌伺服自家的协议,但最终就是突出一个快,通讯距离不长,速率可达百兆甚至千兆,不同速率下控制轴数量有限制,如果是多轴协调运行,最好是做通讯。

网友D:
看使用工况,轴多轴少,可选的种类也不一样3/5个轴直接PLC控制了。轴多可以用ethercat主流伺服品牌和PLC品牌都支持的。

网友E:
1、ethercat 最多,canopen 其次

2、轴数 <=4,一般用 plc 本地脉冲输出,轴数多,就用总线协议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使用工况,轴多轴少,可选的种类也不一样3/5个轴直接PLC控制了。轴多可以用ethercat,主流伺服品牌和PLC品牌都支持的。...



西门子什么时候支持Ethercat?

网友G:
西门子200smart,+V90通信,台达15MC+伺服驱动器

网友H:
各个品牌用不同的协议,根据具体轴数跟相应要求配置

楼主:
感谢大家    明白了

网友I:
目前ether CAT协议基本上每个品牌伺服都有支持的,其它的通讯协议感觉支持的伺服少

网友J(2023-02-03):
Ethercat,目前汇川主推这个玩意,而且大多数品牌都支持Ethercat......;

不过Ethercat丢失站点有时导致该站点后面站点全部丢失,很郁闷

网友K:
主流是你自己决定,你说哪个是主流哪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