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12-3H系统冗余故障

楼主(2022-12-14):
你好,工程师师傅们,我们厂有一套s7400h的冗余系统,cpu型号412-3h、cp型号443-1。

1、之前故障:2022.12.6系统全部崩溃,其中备用cpu所有指示灯全部以同一频率闪烁,备用cp卡件停止,s7软件也显示备用cpu离线状态。

2、目前故障:我把备用cpu恢复出厂设置并下装程序后,现在备用cpu处于运行状态,run/绿色、redf/红色、mstr/黄色、rack1/黄色;备用cp卡件处于运行状态,run/绿色、txd/rxd/以绿色同一频率闪烁。

3、主cpu状态:extf/红色、bus1f/红色闪烁、run/绿色闪烁、stop/黄色、redf/红色、rack0/红色;cp运行状态,run/绿色,txd/rxd/不亮。

网友A:
冗余系统你得看对应的说明书,查故障灯状态的含义,这种系统一般都在高端场合,很少能见到,所以用过的人应该不多的。

你这个备用CPU离线了系统全部故障这是不合理的,正常应该是主CPU为正常用的CPU,备用CPU监视主CPU,当主CPU故障了自动切换备用CPU继续使用,并发出主CPU故障的警示,当备用CPU也恰好坏了,你这套系统才会崩溃。

两种情况:一种是可能你这系统主CPU早已坏了,就靠备用的撑着用呢,这种情况很危险的,用冗余的地方一般是很重要的地方,建议早点处理好。

另一种情况就是主备的冗余没有调好,这就得你来研究把他调好了,这也包含热冗余和冷冗余两种切换条件,调好以后还要测试能否正常切换。

400的冗余CPU有些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如果主CPU坏了,那这套冗余系统就废了,备用的只是撑到你换一套全新的冗余系统而已,不能主的用了三年坏了,切到备用的你还想着再用三年,这是很容易引发重大事故的。

正常情况下,冗余系统主备都不应该报故障的,主用时,备机是待命状态,不会出现红灯闪烁的故障,建议你联系下客服或者原厂家的技术处理下。

网友B:
系统是新的还是旧的?新的可靠性很高,故障率低

网友C:
没用过冗余,不过顶一下

网友D:
下图是以前做的项目,CPU正常的运行指示状态,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可以在线检测一下故障信息记代码,然后参考手册进行排查,这个比较麻烦,但是需要一步步的查,牵扯安全及数据问题,最好找厂家远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