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KRC4/KR210任意位置回原位程序算法更新

楼主(2022-12-15):
摘要:此版本基本成形,对圆弧、关节、直线的沿原路返回以及沿剩余路程前进,都能完全支持。已在仿真软件上测试,效果符合预期。

存疑点:由于仿真平台看不到机器人,故而触发器收集的点位值可能跟实机有差异。对于这一点可调整下触发器的参数。

楼主(2023-01-15):
如果操作员在机器人行驶中途,手动将机器人操纵到原点位置,那么在此后执行回原点程序时,机器人会直接回到操作员开始动作的点位。这显然不符合程序的初衷,并且也不安全。所以需要首先检查一下机器人是否已在原点位置或其附近。如果已在原点附近,那么就不需要执行回原点程序了。使用$IN_HOME即可实现。

---------------------------------------

尔曰浅显,彼曰艰深。唯有深入,才能浅出。

楼主(2023-04-01):
本算法有重大更新,做了数据隐藏,对外只提供4个外部调用接口。如果有同仁感兴趣,请私信知会我,谢谢。

网友A(2023-06-09):
可以看到源码么

网友B(2023-08-04):
谢谢楼主,哪里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操作员在机器人行驶中途,手动将机器人操纵到原点位置,那么在此后执行回原点程序时,机器人会直接回到操作员开始动作的点位。这显然不符合程序的初衷,并且也不安全。所以需要首先检查一下机器人是否已在原点位...



本人对于KUKA 任意位置回原位程序算法不太懂,能否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D(2023-11-24):
引用 楼主:
本算法有重大更新,做了数据隐藏,对外只提供4个外部调用接口。如果有同仁感兴趣,请私信知会我,谢谢。...



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E(2024-01-10):
引用 楼主:
如果操作员在机器人行驶中途,手动将机器人操纵到原点位置,那么在此后执行回原点程序时,机器人会直接回到操作员开始动作的点位。这显然不符合程序的初衷,并且也不安全。所以需要首先检查一下机器人是否已在原点位...



什么位置一键回到home点真的安全吗

网友F(2024-12-21):
版主你好,我现在的工作中需要这个回HOME位的程序,可以分享一下更新后的程序吗

楼主:
哪一部分不懂呢?一起研究下。

  • Double_C

    楼主您好,能详细讲解一下程序原理么

楼主(2025-06-02):
现在想来,这是个伪命题,是自己忽悠自己的东西。有的使用者把机器人行驶到箱子的背面,然后让机器人任意位回原位,结果可想而知,就是把箱子掀了个底朝天。因为这个点不在任何的轨迹片段中,机器人当然是直接就回原点了。机器人没有相机,也没有雷达,它不知道周围有什么东西,它只知道一堆坐标框架组成的曲线。所以它是一个系统了,既要软件也要硬件,不然后很难通用,很难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