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变频器进入菜单密码忘了怎么初始化

楼主(2022-12-15):
金田变频器进入菜单的密码忘了,怎么初始化,或者怎样操作才能进入菜单参数界面?

网友A:
一、在变频器停机状态下,按编程键进入变频器菜单,变频器显示菜单功能码F0.00。
二、利用数字修改键,将菜单功能码F0.00改为F0.13功能参数恢复,按确认键进入子菜单。
三、子菜单共有3个参数值,分别是0、1、2,其各自代表含义如下:
0:无操作
1:变频器将所有参数恢复到缺省值。
2:变频器清楚近期的故障档案。该操作完成后,该功能至自动恢复到0,数据缺省值不会恢复F2组参数值。
四、利用数字修改键,将当前值修改为2,按确认键保存。
五、变频器将用户写入或修改的参数值自动恢复到缺少值(出厂值)。

网友B(2023-02-25):
找到密码,或者问厂家要到万能密码

网友C:


网友D(2023-07-07):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