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能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12-15):
通常交流电压表先将微小信号进行放大,然后再进行测量,作为输入级,以尽量减少测量仪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同时采用输入阻抗高的电路作为输入级,以尽量减少测量仪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交流电压表根据电路组成结构的不同,可分为放大——检波式,检波——放大式和外差式。

    常用的交流电压表属于放大——检波式电子电压表。主要由衰减器、交流电压放大器、检波器和整流电源四部分组成。被测电压先经衰减器衰减到适宜交流放大器输入的数值,再经交流电压放大器放大,*后经检波器检波,变为直流流过磁电式电表,由表头指示被测电压的大小。电子电压表表头指针的偏转角度正比于被测电压的平均值,而面板却是按正弦交流电压有效值进行刻度的因此电子电压表只能用以测量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当测量非正弦交流电压时,电子电压表的读数没有直接的意义,只有把该读数除以1.11(正弦交流电压的波形系数),才能得到被测电压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