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IRC5/IRB4600任意位置回原位程序算法更新

楼主(2022-12-16):
摘要:

1,对于一个由于程序执行而生成的点位序列,如果它是首次生成的,那么它将是不完整路径,在回原位时只能沿原路返回。而如果程序已经执行了很多个main循环,那么这个点位序列将是一个完整路径,在回原位时可以沿原路返回,也可以沿剩余路程前进。

2,那么对于沿原路返回这一情况,需要交换J、C、L之值,以保证与原有路径尽量重合。不过对于沿剩余路程前进的情况则无需要考虑前述的交换问题。

3,在对路径做拷贝处理时,千万不要inout原有路径,否则会反复修改路径点的J、C、L值。这时需要申请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完成处理。

4,此版本程序算法已在仿真软件上测试,结果符合预期。当然这个测试用例规模过小,需要压力测试。

存疑点:些版本程序算法需要将pathJob{}的第一个元素用原点pHOME填充,故而在程序开头多加了一句。

楼主(2023-01-15):
如果操作员在机器人行驶中途,手动将机器人操纵到原点位置,那么在此后执行回原点程序时,机器人会直接回到操作员开始动作的点位。这显然不符合程序的初衷,并且也不安全。所以需要首先检查一下机器人是否已在原点位置或其附近。如果已在原点附近,那么就不需要执行回原点程序了。关于如何比较当前点是否与原点重合,请查看:http://bbs.gongkong.com/d/202301/900896/900896_1.shtml

----------------------------------------------------------------------------------

尔曰浅显,彼曰艰深。唯有深入,才能浅出。

网友A(2023-03-2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很烧脑呀,对于我一个做游泳池工程项目人来说,每次做别墅游泳池酒店泳池学校游泳池等其它水处理系统工程时经常被绕晕,这次也没看懂,不过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
本算法有重大更新,做了数据隐藏,对外只提供4个外部调用接口。如果有同仁感兴趣,请私信知会我,谢谢。

楼主(2023-08-13):
对工艺应用的轨迹不支持,目前也没找到好的方法。工艺指令都不带触发器,需要自己去构思。

网友C(2023-09-16):
赞,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D(2023-10-29):
学习 学习  参考交流扩展思路

楼主(2025-06-02):
现在想来,这是个伪命题,是自己忽悠自己的东西。有的使用者把机器人行驶到箱子的背面,然后让机器人任意位回原位,结果可想而知,就是把箱子掀了个底朝天。因为这个点不在任何的轨迹片段中,机器人当然是直接就回原点了。机器人没有相机,也没有雷达,它不知道周围有什么东西,它只知道一堆坐标框架组成的曲线。所以它是一个系统了,既要软件也要硬件,不然后很难通用,很难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