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机器人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2-12-16):
如图所示,前一天晚上使用正常,今天早上开机 就这样了,在官网查询了一下故障信息,说是:1)请检查伺服板的安装状态 2)确认伺服板内 DS1,DS2,S1 开关是不是正常动作的条件 3)请更换伺服板,

伺服板取下来,重新安装了,还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搞过,顶一下

网友B:
1轴 2轴编码器电池没电了!上电换好电池,打开服务,系统,串行编码器,先取消错误,再复位编码器,重启后手动对齐刻度线,然后再复位一下编码器,这样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