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CAD中如何通过曲线参数方程得到图形曲线?

楼主(2022-12-16):
机械CAD中如何通过曲线参数方程得到图形曲线?浩辰CAD机械软件中提供了【公式曲线】功能,其根据用户提供的曲线参数方程,可分别用点数拟合方式或精度拟合的方式得到参数方程的图形曲线。本篇机械CAD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机械CAD曲线公式功能详解:

首先启动浩辰CAD机械软件,然后在菜单栏点击【浩辰机械】—【构造工具】—【公式曲线】。如下图所示:

机械CAD中如何通过曲线参数方程得到图形曲线?

执行命令后,即可弹出【公式曲线】对话框,在【公式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式曲线,或者直接在【曲线参数公式】组框和【曲线控制】组输入相应的X、Y、Z参数公式,参数的范围,点数;然后点击【计算】按钮,点击【预览】即可在【曲线预览】组中查看公式曲线的形状,以确定是否得到预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机械CAD中如何通过曲线参数方程得到图形曲线?

注意:每当选择一条曲线,只有计算后才可进行曲线预览。

如果想要将常用的参数曲线公式添加至列表,下次启动时自动载入。可以在输入曲线参数公式后,输入公式名称,点击【加入列表】按钮。如下图所示:

机械CAD中如何通过曲线参数方程得到图形曲线?

在曲线参数公式中输入的参数只可有一种,参数名称也只可是单个的英文字母,例如:a、s、d、F、G等形式,不可是复合形式,例如:a0、bb、HJ等,否则可能有异常错误提示。

由于显示器分辨率的差异,当点数设置大于1500点时图形生成后可能无法正常显示,因此【点数设置】限制在15000点以内,以保证此功能的正常使用。

关于机械CAD曲线公式功能详解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