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3U做从站用RS485-BD模块通讯编写Modbus功能码程序

楼主(2022-12-17):
谁说FX3U PLC的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时不能作为从站,只有FX3U-485ADP-MB才能作为从站的,我就用FX3U-485-BD模块这边做从站。

网友A:
确实是不行,一上电(已长时间断电,上电测试多次),也就是没有触发,寄存器都是0,改为2通道的时候,全部微信截图_20221220093612.png写入完成,通讯也成功

网友B:
FX3U PLC的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时可以作为从站啊,都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 PLC的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时可以作为从站啊,都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的啦...



没有用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从站通讯时在网上想找相关程序但是都没有找到,全都是做主站的,打电话问三菱客服,人家说FX3U-485-BD模块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除非用FX3U-485ADP-MB模块,既可以做主站又可以做从站,但手头上只有FX3U-485-BD模块,没办法只能去啃Modbus通讯协议和数据解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不行,一上电(已长时间断电,上电测试多次),也就是没有触发,寄存器都是0,改为2通道的时候,全部写入完成,通讯也成功...



也还好吧,我一直用通道1 RS指令通讯,看你的程序像是用FX3U-485ADP-MB模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3U PLC的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时可以作为从站啊,都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的啦...



大佬Modbus通讯写到功能码5了,发送出去和返回都对,但怎么让功能吗读出功能码要写的线圈状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信用户"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FX3U PLC的FX3U-485-BD模块做Modbus通讯时可以作为从站啊,都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的啦...】进行回复:        ...

FX3U-485-BD模块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做从站肯定要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啦,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E:
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辛苦了

网友F(2023-04-06):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