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动态修改IO变量

楼主(2022-12-18):
    设计一现场移动采集程序,计划采集modbusRTU设备流量计的流量,设计好后打包输出,现在问题是现场有多家流量计厂家的产品,寄存器地址也不一样,在现场时可以将流量计通讯参数设置为与设计一致(com口、数据位、停止位等),想在窗口界面可以设置io变量的地址,这想法可以实现吗?

我使用的是6.55

网友A(2024-02-29):
现场有多个厂家流量计的产品,

流量计通讯参数设置为与设计一致(com口、数据位、停止位等)

仅 寄存器地址 可能存在 不一样 的情况 , 可以采用如下 操作:

1. 设备--流量计的通讯参数 数据位、校验、停止位 设置 完全相同,

    每个 流量计的 Modbus 站地址 分别设置 不同值 (比如 1 、 2 、……n )

2.  组态软件中, 使用 同一个 串口号 增加 设备(所有的流量计),

     设备地址 注意 Modbus 站地址 分别 对应 每个流量计(比如 1 、 2 、……n ),设备名 分别设置 ,

     变量 --可以分组 建立所有 流量计的  Modbus 寄存器 地址 。

3.  各个 流量计,单独 分别建立 画面 监控即可。

网友A:
移动式的数采显示,一般不都使用触摸屏吗?

成本也低。编程也方便。

数据存储到 U盘, 拷贝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