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4-0ma但是得到的输入数值为-500

楼主(2022-12-18):
请教一下我用台达的DVP20SX211T自带的模拟量输入4-20ma的信号,但是D1110的输入数值确是-500是我线接错了还是输入端坏了。我V0+与I+短接再接压力传感器的正极,VI0-与传感器负极相连。哪怕我改到别的通道还是一下-500

其他设置如下

网友A:
应该是接错线了,常规接法是:24V电源+端接变送器+,变送器-接模块输入+,模块输入-接24V电源-,模块输入需要短接的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