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各项性能参数详解

楼主(2022-12-19):
压力传感器是指能感受压力,并把压力变化转换为电信号输出的装置,是自动化设备中最常见的一种传感器,也是自动化测力设备中的神经系统。正确使用压力传感器必先了解压力传感器各项参数。

沧正压力传感器CAZF-LY34

压力传感器主要有以下参数:
1、量程Capacity:
量程是指压力传感器的额定载荷。一般单位为KGf、N等。如量程为100KGf,传感器测量范围即为0-100KGf。

2、灵敏度Rated output:
灵敏度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系数,单位为mV/V,常见的有1mV/V,2mV/V,压力传感器的满量程输出=工作电压*灵敏度,例:工作电压5VDC,灵敏度2mV/V,满量程输出即为5V*2mV/V=10mV,如压力传感器满量程为100KG,压满100KG,输出即为10mV,压50KG即为5mV。

3、非线性Non-linearity:
非线性是指由空载荷的输出值和额定载荷时输出值所决定的直线和增加负荷之实测曲线之间最大偏差对于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理论上传感器的输出应该是线性的,事实上并不是,非线性就是和理想中的偏差百分比。非线性单位为:%FS,非线性误差=量程*非线性,如量程为100KG,非线性为0.05%FS,非线性误差即为:100KG*0.05%=0.05KG。

4、重复性Repeat ability:
重复性误差是指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传感器反复加荷到额定载荷并卸载。加荷过程中同一负荷点上输出值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5、蠕变Creep:
蠕变是指在载荷不变,其它测试条件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压力传感器输出随时间的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一般取30min。

6、滞后Hysteresis:
滞后是指压力传感器从无载荷逐渐加载到额定载荷然后再逐渐卸载。在同一载荷点上加载和卸载输出量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

7、零点输出zero balance:
在推荐电压激励下,空载时压力传感器的输出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理论上压力传感器空载时输出应该为零,实际上压力传感器空载时输出不为零,这就存在一个偏差,零点输出就是偏差的百分比。

8、输入阻抗Input resistance:
输入阻抗是指信号输出端开路,传感器未加压时,从压力传感器输入端(沧正压力传感器为红、黑线)测得的阻抗值。

9、输出阻抗Output resistance:
输出阻抗是指压力传感器输入端短路,传感器未加压时,从信号输出端(沧正压力传感器为绿、白线)测得的阻抗。

10、绝缘阻抗Insulation impedance:
绝缘阻抗是指压力传感器的电路和弹性体之间的直流阻抗值。

11、工作温度范围Operation Temp range:
工作温度范围是指压力传感器在此温度范围内使用其性能参数均不会产生永久性有害变化。

12、温度补偿范围Compensated temp range:
温度补偿范围是指在此温度范围内,传感器的额定输出和零平衡均经过严密补偿,从而不会超出规定的范围。

13、零点温度漂移Temperature effect on zero:
零点温度影响是指环境温度的变化对压力传感器零点的影响。一般用温度每变化10℃时,引起的零平衡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单位为:%F.S./10℃。

14、灵敏度温度漂移Temperature effect on out:
灵敏度温度漂移是指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压力传感器灵敏度的变化。一般以温度每变化10℃引起灵敏度的变化量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单位为:F.S./10℃。

15、安全超载Safe Load Limit:
安全超载是指在此载荷内不会对压力传感器造成破坏性损坏,但不能长期超载。

16、极限超载 Ultimate overload:
极限超载是指压力传感器负荷的极限值。

17、激励电压Excitation recommend:
激励电压是指压力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一般为5-12VDC。

以上就是压力传感器各项参数的详解与举例,由沧正压力传感器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