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入门指令

楼主(2022-12-19):
虚拟机常见操作:

    1.打开终端:

        ctrl + alt + t

    2.放大终端字体:

        ctrl + shift + '+'

    3.缩小终端字体:

        ctrl + '-'

    4.关机:

        先挂起,再关机

    5.虚拟机异常时:

        1.先关闭虚拟机(注意是关机,不是挂起)

        2.再关闭Vmware Workstation

        3.重新打开Vmware Workstation及Linux系统

    6.虚拟机全屏显示:

        ctrl + alt + enter

终端命令:

    1.命令提示行:

        1.linux@linux-virtual-machine:~$

          linux:当前登录的用户

          linux-virtual-machine:操作系统名

          ~:当前所在目录

          用户:

            1.普通用户(可以有多个,也可以一个没有,名字没有限制)

              只能做权限分为内的操作

            2.超级用户(有且只有一个,名字只能叫root)

              可以做任何操作,权限不受限制

    2.命令格式:

        command [-options] arg1 arg2 arg3 ...

    3.命令:

        1.ls

          作用:查看当前所在目录下所有文件

               蓝色:目录文件(存放文件)

               白色:普通文件(记录信息)

          示例:

               ls

        2.cd

          作用:切换当前工作路径

          示例:

               cd dirname

               cd ..

        3.touch

          作用:创建普通文件

          示例:

               touch filename

        4.mkdir

          作用:创建目录文件

          示例:

               mkdir dirname

        5.rm

          作用:删除普通文件

          示例:

               rm filename

        6.rmdir

          作用:删除空目录文件

          示例:

               rmdir dirname

        7.rm -rf

          作用:删除目录

          示例:

               rm -rf dirname

        8.pwd

          作用:查看当前所在目录的绝对路径

          示例:

               pwd

        9.cp

          作用:拷贝文件

          示例:

               cp src.txt dstpath

               cp srcdir dstpath -rf

        10.mv

           作用:移动文件

           示例:

                mv srcfile dstpath

           作用:修改文件名

           示例:

                mv oldname newname

        练习:

            1.使用以上命令完成如下操作:

                1.在桌面(~/Desktop)下创建三个文件夹test1、test2、test3

                2.将test1目录下的file1.txt拷贝到test2目录下

                  将test2目录下的file2.txt移动到test3目录下

                  将test3目录拷贝到test1目录下

                  将test1文件名修改为filelist

Linux系统目录结构:

    1.Linux文件系统是一种树形结构,最顶层目录称为根目录,用 / 表示

            /: 根目录(根目录下存放的是系统文件)

               bin:二进制可执行程序

               dev:设备文件

               lib:存放库文件

               proc:存放进程文件

               var:存放日志文件

               boot:存放启动代码

               etc:存放配置文件

               mnt:存放挂载文件

               root:超级用户家目录

               home:存放普通用户家目录的目录

            ~: 家目录

               每一个用户都会有一个家目录,用户可以在自己家目录下创建、删除、修改、执行文件,权限不受限制

               linux -> /home/linux

               zhangsan -> /home/zhangsan

               root -> /root

            cd ~        进入家目录

            cd          进入家目录

            cd /        进入根目录

            cd ..       进入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cd .        进入当前目录

            cd -        进入之前所在的目录

    2.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登录用户不同,所在目录不同,相同路径会产生 不同含义

                dirname

                ./dirname

                ../dirname

                ~/dirname

        绝对路径:登录用户不同,所在目录不同,相同路径含义相同

                /home/linux/dirname

ls命令选项:

    1.ls -l

      以列表形式查看文件详细信息

      drwxrwxr-x 4 linux linux 4096 Oct  6 09:37 Class

      d:文件类型

        b: 块设备文件           block

        c: 字符设备文件         character

        d: 目录文件             directory

        -: 普通文件

        l: 符号链接文件         link

        s: 套接字文件           socket

        p: 管道文件             pipe

      rwxrwxr-x:文件权限

        rwx: r 读权限   w 写权限    x 可执行权限

        第一组rwx:

            创建文件的用户对文件是否拥有读写执行权限

        第二组rwx:

            创建文件的用户同组用户对文件是否拥有读写执行权限

        第三组rwx:

            其余人对文件是否拥有读写执行权限

      4:硬链接个数

      linux:创建文件的用户名

      linux:创建文件用户所在的组

      4096:文件大小

      Oct  6 09:37:文件最后修改的时间

      Class:文件名

重点:

    1.Linux基本命令:ls cd touch rm mkdir rmdir pwd cp mv

    2.Linux系统文件目录结构:树形、大致重要文件夹所在位置

    3.Linux系统中文件类型、文件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