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700 MODBUS 通讯 从站地址不能设置

楼主(2022-12-19):
中控DCS700  MODBUS 通讯 从站地址不能设置,组态更新后地址也没有变过来,怎么办??

从站地址设置11,组态更新后地址还是0

网友A:
从站地址不是不能设置,而是再建com点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站地址不是不能设置,而是再建com点配置。

com点下面已经配置了如从站11,地址序列号就不能显示11出来

网友B(2023-03-05):
DCS700 当主站读取别的从站吗?这种情况不需要设置从站。

如果是DCS700 当从站,出现这种情况,到是可以看看手册,或者打电话问问中控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