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耦合器通过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与西门子PLC1200连接

楼主(2022-12-21):
本案例是EtherCATprofinet网关(WL-PN-ECATM)连接欧姆龙耦合器电机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EtherCATprofinet网关一个,欧姆龙耦合器一台。

拓扑图

1、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右侧“...”从查找GSD所在文件,安装至成功;

3、找到EtherCAT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4、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5、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EtherCAT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8、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9、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10、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1、对欧姆龙耦合器进行参数配置,在下方空白添加PDO参数;

12、配置完成后进行连接步骤;

13、点击运行。所有参数设置好之后,先点击连接再点击运行;

14、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

楼主(2023-07-19):
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