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从业者,想从PLC转到上位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楼主(2022-12-21):
如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在我的工作中,PLC是终端设备操控者,以及数据转发中心。至于上位机,它的任务是把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再利用监控软件把数据显示出来,实现人机交互。当人按下按钮发布遥控命令后,上位机把遥控命令转发给PLC,PLC再让终端设备执行命令。执行完毕后,PLC把终端设备的状况(开关量、模拟量)上传给上位机的数据库,并在上位机的监控软件中更新显示。

基于此,我把题主必须学习的知识汇总如下:

第一:是数据库基本知识

数据库可参阅SQL SERVER,其它数据库大同小异。在学习阶段,采用ACCESS数据库来学习也很不错。

第二:监控软件知识

学习监控软件有两种,一种是学习现有的监控软件,其实就是学习如何配置和使用;第二种从如何编写程序开始学习,当然第二种知识的深度超过第一种。

作为自动化从业者,一般都是学习第一种。如果专职从事于监控软件的编写和配置,就要以第二种为主来学习。

由于此类软件众多,我就不给实例了吧。题主自己去找一款软件学习即可。

请题主注意一点:监控软件的数据来源就是数据库,所以学习时一点要与自己所学的数据库配套。

第三:系统知识

不管是PLC也好,是监控软件也好,它们其实都是服务于受控对象的。受控对象的各种工作条件和工艺条件,以及控制方式是根本。

既然控制方式是根本,则自动控制原理是必须学习的知识。还有各种电机的控制方式,电器的使用方式和组态方式,以及电路设计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只有掌握了受控对象的各种运动方式、控制方式和受控条件,还有相应的控制电路以及控制逻辑,数据采集方式以及测量精度,还有标准测控的设计原则,这才能从根本上知道上位机控制系统的最基础工作原理。

系统知识与受控对象关系密切。

例如过程控制,强调测控模式的建立,最典型的就是数字PID控制模式;再例如电力监控,强调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由于系统故障(例如短路故障)的时间很短,要获取信息并在上位机显示出来要依靠全系统的配合,仅仅依靠上位机和软件系统是不可能的。

第四:与其它系统的数据共享

上位机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其它系统共享数据。例如过程控制系统与电力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交换,过程控制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的数据交换共享等等。

这里有大数据的交换处理,还有权限的确定,以及杜绝黑客入侵等技术。

对于题主而言,PLC更加强调的是针对受控对象的逻辑控制,而上位机则更加偏向总体控制。

我个人认为,题主应当把自己培养成掌握全系统的工程人员,不管是PLC系统还是上位机系统,加以全面掌握,无疑对自己是最佳的。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要将   自动化从业者 几个字删除

网友C:
上位机也分好几种 有一种是开发层面的 有种是应用层面的如WINCC  力控 组态王 昆仑通泰  如果应用层面的 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开不开的。开发层面也是一样 ,开发层面更多是运动控制上面机控制一些板卡。一样是分不开的。

网友:
能不从事自动行业就最好不要学自动化,太无聊了,没有意思,电气设备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好学的。如果有钱就到处旅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网友D: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能不从事自动行业就最好不要学自动化,太无聊了,没有意思,电气设备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好学的。如果有钱就到处旅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吧。...】进行回复:

        -----------------------------------------------------------------

哈哈,兄台这话有理,哈哈。有钱是只是游祖国大好河山,是周游全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工作中,PLC是终端设备操控者,以及数据转发中心。至于上位机,它的任务是把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再利用监控软件把数据显示出来,实现人机交互。当人按下按钮发布遥控命令后,上位机把遥控命令转发给PLC...

1楼的建议很详实,很具体。

学会这些足够了。 然而这些加起来在自动化行业也仅仅属于基本功的技能,工资水平并不会有多高的那种。

看来楼主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大够。 建议还是找机会参与个正式的培训进修。 至少可以参加现在西门子的1847的付费会员, 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F:
那个我有个疑问,自动化从业者要学习上位机,你认为的自动化从业者的技能不包含上位机吗?搞搞PLC就自动化从业者了这我是不认同的。

网友G(2023-02-07):
张工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