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3D宏编辑中定义放置区域无效

楼主(2022-12-21):
在制作3D宏时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网站上下载的STP文件可以导入到宏文件的布局空间中,可是逻辑部件数量过多,导致在安装板上移动部件时元件直接散架了。

2、自己用Solidwoks画的简易部件3D图转化为STP文件导入到Eplan中时定义了放置区域,更新了3D宏。等到放置的时候只能够锁定基准点。按A也不能切换其他的放置点,且元件放上去也是东倒西歪。

3、网站上下载的STP文件如果不做更改(不合并逻辑部件),定义好放置区域,除了放置好以后不能移动,是能够正确放置在安装板和导轨上的。但是只要合并了逻辑部件,就和(2)中的情况一样。

软件版本P8 2.9 SP1 请求各位网友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三维的布局我放弃了,就因需要的三维部件杂乱太多不好找!

网友B:
发现一个规律,在Solidworks中必须要生成装配体,且部件的基准面和原点不能与装配体中及基准面和原点重合,之后转化为stp文件导入后定义好安放置区域之后才能捕捉到安装点,但只要移动放置的图形后又捕捉不到安装板了。一直没搞懂深层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C(2023-09-17):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C(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D:
是呀,我也放弃了,整得下载了一大堆部件库,结果有些还是没有,半途而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