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速度控制

楼主(2022-12-22):
没用过速度控制模式   看说明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速度控制模式就跟变频器一样   用PLC  通过D/A模块   给伺服一个模拟量   电机就会转?   需要启动信号吗?

网友A:
电机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你只要把你需要的速度给到伺服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你只要把你需要的速度给到伺服不就可以了



相当于变频器  用电位器改变频率来改变转速

网友B:
模拟量输出模块,准备在做了,已经写了程序和接线图,还没试过

网友C:
实际就是带编码器闭环的变频器。有多项设置,模拟量偏置、使能、正反转控制等,还有其他应用所需设置。

网友D:
d/a控制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伺服是用+/-10v电压控制,正反转不是靠开关控制,而是电压信号的极性控制

启动信号不是必须的,但是最好还是加一个,比如控制使能。因为单一电压控制正反转的原因,绝对0速很难指定,虽然有偏置参数(零漂)可以设置,但实际上plc要求0速的时候,电机基本不可能稳定的停止,一般是不一定往那个方向低速转动。

网友C:
伺服采用大闭环,零速控制没问题。数控系统有采用速度控制,比如大森9i数控系统。

网友E:
速度模式用模拟量控制,有零票情况,虽然可以调整零票参数,但是不稳定,也可以用零速钳位,个人觉得通信速度模式比模拟量速度模式,成本低还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伺服采用大闭环,零速控制没问题。数控系统有采用速度控制,比如大森9i数控系统。...



大闭环不是伺服系统必然有的,数控系统对伺服采用速度,实在数控系统上实现了大闭环。才做到0速控制没问题的。

网友F(2023-02-10):
自己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