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 设置按钮隐藏

楼主(2022-12-22):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台达触摸屏可以根据用户等级来隐藏一些按钮或者其它参数吗,

比如我是用户5等级进来的界面,界面内低于5的按钮会自动隐藏,只有高于5等级进来界面,这几个按钮才会显示,才能操作。

网友A:
用控制命令-一般控制的bit8-11,读出当前用户等级。用宏指令根据bit8-11状态分别控制一个位,在你按钮的进阶中设置不可见位

网友B(2023-06-06):
按钮都有可见度的,可以设置权限等级和位控制

网友C:
好像没啥用吧,这个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