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连接富士电机温控器

楼主(2022-12-22):
1、本案例是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连接电能表的配置案例,客户要求将富士电机温控器参数读取到PLC中。

所需工具:西门子1200PLC一个、耐用通信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一个、富士电机温控器一个;

2、配置步骤首先打开PLC组态软件(step7 博图或其他Profinet主站软件)导入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

GSD文件;

3、在网络视图添加网关模块,在硬件目录双击PN-MD添加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

4、设置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本例为20.5名称NY1);

5、添加用到的输入输出数据总长度(本例16个字节);

6、配置完成后下载到PLC,打开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选择PN2MRM3;

7、设置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8、设置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485参数和要连接的Modbus从站保持一致(注意如果从站数据为

是8奇偶校验不是无的话网关数据位要选择9);

9、打开从站通讯手册,找到通讯参数一栏;

10、从手册中得知设备接线为2线制,(485方式接线)、波特率为9600/19200bps两种,数据格式为8个

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奇偶(可选);

11、设定好从站的485参数,根据手册可得知,Modbus485的读写用到03H和06H,10H功能码,首先配置

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读取参数。先填写Modbus485从站设备的站地址;

12、添加03H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

13、从设备通讯手册可得知需要读取参数的寄存器地址;

14、因03功能码已经代表40000地址区,所以在起始地址处填写相对地址的10进制数即可,

由于是连续地址读取,所以保持寄存器数量填写多个;

15、写入同理,选择写多寄存器;

16、假如我们要向SV1这个参数写值;

17、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的写入配置如下,地址写入F0H的十进制数即240,寄存器数量为1内存

映射地址1500对应PLC的Q地址第一个字节;

配置完成后下载配置到Profinet转Modbus485网关并重新上电即可。打开PLC监控表,对IW68和QD64进行

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