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相机rs485通讯读取一个固定数据 收到变化的数据

楼主(2022-12-22):
plc和电子秤rs485转rs232通讯读取一个固定数据却收到的是一个变化的数据

网友A:
有干扰,我们用过485连接到电脑上,设备关机时就会收到一堆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我们用过485连接到电脑上,设备关机时就会收到一堆乱码...



干扰可以排除,读到数据是正确的 只是存放地址不断变化 ,比如rs通讯收到数据储存到D10开始的字节 但是实际每次收到数据存放并不是D10开始存放  有可能以D11.D12.D13等开始存放

网友C:
读错地址了吧,用调试助手扫一下,看看你想要的固定数值具体在哪个地址,然后在PLC中做偏移重新读取。

网友B:
增加了一个数据指针判断数据存放的起始位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从数据的起始位存放数据

网友D:
   关机时收到一堆乱码??? 上电正常时收到信号正常吗?   干扰还是外部接线异常?

网友E:
这跟设备自己的存储方式有关,比如它要是存字符串高位补0不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跟设备自己的存储方式有关,比如它要是存字符串高位补0不就是这样了?...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说明书 或者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acky_cheung"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有干扰,我们用过485连接到电脑上,设备关机时就会收到一堆乱码...】进行回复:        --------------...



仔细看plc手册, 有的plc串口指令第一个寄存器存的是发送或接收字节的数量

网友G(2023-02-13):
非常值得学习的材料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