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2e跨网段PLC通过触摸屏数据转发

楼主(2022-12-23):
关于昆仑通态TCP转发的说明

功能说明

1.数据转发功能,是运用MCGS软件中的ModbusTCPIP据转发驱动(从站)、ModbusTCP驱动(主站)两个驱动实现屏与屏之间的数据转发,实现屏与屏之间的数据同步;

2.“发送端作为Modbus协议从站;接收端作为Modbus协议主站;

3.数据转发的方式是通过Modbus址通道。比如:转发端变量AModbusTCPIP数据转发驱动里关联给通道40001相对应的ModbusTCP主站驱动的40001通道关联变量B,这样就可以将变量A的值转发给变量B了;

4.如果发送端接收端Modbus通道类型都是读写类型,那么就可是实现双向转发。

注意点:

1.“发送端通用TCPIP父设备为服务器、方式为TCP、本地IPTPC的物理IP一致、远程IP接收端”TPC的物理IP一致;

2.“接收端通用TCPIP父设备为客户、方式为TCP、本地IPTPC的物理IP一致、远程IP发送端”TPC的物理IP一致;

3.“发送端接收端Modbus驱动的设备地址一致,Modbus通道地址必须完全相同;

4.“发送端接收端TPCIP必须是在同一网段。

案例实现:

触摸屏的设置

1、     首先在昆仑通态软件上创建两个通用TCPIP设备,分别添加欧姆龙fins以太网,modbusTPCIP数据转发设备

2、          设置与plc相连接的设备属性为客户端,并设置IP与端口号。(端口号与plc端口一致)

3、     设置与上位机相连接的设备作为服务端并设置IP与端口号。(端口号与上位机通讯端口设置一致)

4、     在欧姆龙驱动中添加需要采集的变量(包括触摸屏与上位机)

5、     TPC转发驱动中添加变量,并且连接到已创建的变量当中

上位机设置

添加ModbusTCP驱动

添加站点IP与对应的端口号测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