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自动流程控制程序写法

楼主(2022-12-23):
请问大家,欧姆龙各系列的PLC你们都用什么指令写自动流程!

网友A:
你这问题没法回答啊,你是指的语言吧,我用梯形图;指令有啥用啥,需要什么指令用什么指令。

网友B:
可以条件互锁控制,也可应用步控制。

网友C:
一般来说,常用的就三种,继电器,步进程序,寄存器,我一直用寄存器的方式 来写,感觉更方便,查问题好查。

网友D(2023-02-10):
随便怎么都可以写阿,写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程序不香吗

网友E:
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量体裁衣。方法多。自己认为简单的就行!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2024-01-10):
引用 网友D:
随便怎么都可以写阿,写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程序不香吗



维护起来也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常用的就三种,继电器,步进程序,寄存器,我一直用寄存器的方式 来写,感觉更方便,查问题好查。...

你好!寄存器编程能简单说说嘛?

网友H:
寄存器传送

网友I:
一般都会用case    跳转指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