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bco如何屏蔽

楼主(2022-12-23):
库卡机器人停止后需要手动运行至bco才能外部启动运动,请问怎么才能屏蔽啊,客户不想手动复位机器人想通过程序自动复位

网友A(2023-02-08):
添加一些代码就能实现:

DEF  DoBCO ( )
   $TOOL=TOOL_DATA[1]
   $BASE=BASE_DATA[1]
   BAS (#INITMOV,0 )
   PTP $POS_ACT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些代码就能实现:DEF  DoBCO ( )   $TOOL=TOOL_DATA[1]   $BASE=BASE_DATA[1]   BAS (#INITMOV,0 )   PTP $POS_A...



请问这个程序放到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nz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添加一些代码就能实现:DEF  DoBCO ( )   $TOOL=TOOL_DATA[1]   $BASE=BASE_DATA[1] ...



这个子程序帮你完成BCO运动。机器人在原地完成BCO。另外也能防止轨迹串以LIN为开始起点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