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设备的安川变频器偶尔报警ov,换了电机和变频器无效

楼主(2022-12-24):
22台一样的设备只有其中一台会这样。

变频器和电机是24小时长期定频运行的,不存在加减速等。

变频器是空开直通的,上电就运行,一个电网环境下,可能一个月报一次,也可能四五天又报镜。

实在是无语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换过了。排除了电机和变频器。

还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网友A(2023-02-03):
电网谐波可能比较大,建议在此故障变频器电源输入侧检测一下谐波情况,如果比较严重,在输入侧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B:
停车,刹车刹的太快了。减速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