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框变量类型选择由键盘选中,找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2-12-25):
我用MCGs软件案例做了一个这样的,这个下拉不好用,模拟发现组合框界面重叠,不好做也不好用啊

网友A:
可以尝试用按钮开关做组合啊。如同单选按钮一样,把所有可以配置选项用按钮列出来,配置哪项选哪项。

如果太多 就用2进制的方式,3各按钮8中组合,写个说明在界面上。

网友B:
整个键盘选择应该可以

网友C:
类型那里做一个功能键加指示灯,功能键弹出下面的选择界面,指示灯显示选择变量的状态,下面的选择赋值给另一个变量,点ENT时将这个变量值赋值给指示灯变量。需要做个小的弹窗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型那里做一个功能键加指示灯,功能键弹出下面的选择界面,指示灯显示选择变量的状态,下面的选择赋值给另一个变量,点ENT时将这个变量值赋值给指示灯变量。需要做个小的弹窗界面...



网友D(2023-02-13):
有点难度可以搞

网友E:
先将1号置于最底层,再将2号置于最底层,再将3号置于最底层,这样组合框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写的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F:
选择需要输入数据的窗口,弹出小键盘进行数据输入,下拉框操作数据只能写死,不灵活

网友G(2023-05-17):
建个内部变量,做赋值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