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工程,设备窗口,打不开无法创建设备

楼主(2022-12-27):
PLC型号是:6es7288-1cr60-0aa0,经济版的,带网口通讯

屏:TPC7062Ti

网友A:
需要有设备驱动才能打开,看上去那个设备驱动是用户定制的,能找到驱动文件应该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决了,smart200设备驱动的安装文件改到用户定制设备下,一字不差的才可以!开始是我大意了,后来问下客服说改路径是对的,但是要一字不差,不然还是打不开 的!

网友B:
设备驱动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