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检测塑料和玻璃

楼主(2022-12-27):
各位工程师你们好,有没有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塑料和玻璃。

网友A:
光电就行啊!

超声或电离辐射传感器,网上搜搜吧。

网友B:
试试电容接近开关,

网友C:
用过邦纳,专门检测透明物体的光电传感器,型号:SME312 LP/LPC,应用时示教完成检测

网友D(2023-04-07):
如果透明的,直接如二楼说的激光头加光敏电阻之类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E:
我之前就是用的激光传感器检测玻璃和矿泉水透明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