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恒温焊接

楼主(2022-12-28):
由触摸屏设置工艺参数,红外温控探头(范围700-2600)实时测量熔接点的实际温度,输出4-20ma电流信号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DVP06XA-E2,混合模块进行A\D转换,触摸屏设定目标温度经由PLC进行PID处理,混合模块再作D\A转换0-10V输出到控制系统.

网友A:
谢谢!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网友B(2025-07-06):
引用 网友A:
谢谢!相互学习,相互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