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

楼主(2022-12-28):
设备1: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以太网通讯;
设备2:三菱Q系列QJ71E71模块,以太网通讯;
设备3:欧姆龙CP1H系列PLC,RS485串口通讯;
数据交互规划如下表格:

西门子PLC与三菱Q系列PLC跟智能网关之间是通过交换机以太网连接,网关参数软件的电脑也是连接在这个交换机上;欧姆龙PLC跟网关之间是串口连接,如下图:

通过智能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连接上智能网关后,先设置端口参数,确定网关与PLC设备通讯正常后,再配置PLC通讯的寄存器地址,按照上述任务配置好的数据表如下图:

配置完成上述数据交互任务需要4个任务条目,共8行数据,配置好参数后下载到网关。重启网关之后,网关根据任务条目,连接3台PLC设备运行。
相关资料手册:

网友A(2023-02-22):
罗克韦尔AB跟西门子之间能通过这个通讯吗?有么有案例说明之类的?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A:
罗克韦尔AB跟西门子之间能通过这个通讯吗?有么有案例说明之类的?...

 罗克韦尔跟西门子之间通讯的案例: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

https://blog.csdn.net/IGT_DSER/article/details/12686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