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达人机界面间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12-28):
两台台达人机界面(DOP-103BQ)间通过485通讯,想实现一台(Master)读取修改另一台(slave)的内部存储器的值。

图一是两个机子的通讯设置

图二是两台机子的运行情况,Master取不到Slave的值

图三是改变通讯协议

图四是更改通讯协议后运行状况,Master机报错。

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人机站号更改试试,PLC站号更改试试

网友B:
image.png看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一个用了COM1,一个用了COM2,应该接线不一样。

网友C(2023-02-17):
两台HMI之间通信没做过,如果有PLC的话,最好是两个HMI接到同一个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