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开关卡和多路复用卡介绍

楼主(2022-12-29):
通用开关卡、矩阵开关卡和多路复用开关卡 介绍

矩阵开关卡和多路复用卡介绍
1、通用开关是指由单个继电器构成的一类开关体系结构。用户可以将这些继电器互连,形成标准开关结构,如 MUX 或矩阵,应用到自己的体系结构,或者简单地用于切换单个信号线的通断。当用于创建更大的标准开关结构时,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成本相对较高,或者性能较低,主要是因为连接器较高的引脚使用率,加上需要将继电器与连接器都要连接在一起, 从而也导致密度很低。
      然而,这也使得他们非常灵活,特别是当使用外部互连系统,如大规模互连解决方案, 使系统被重新配置为不同的应用。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可以用于在设计支持各种产品的测试系统中,在这些产品中,尽量减少所需测试系统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
我公司产品型号有:PXI2603PXI2604
2、矩阵开关卡是*灵活的开关配置之一。矩阵可以将多个输入连接到多个以列和行形式组织的输出。可以将任意列连接到任意数量的行,将任意行连接到任意数量的列。在行和列的每个交叉点都有一个开关。当开关闭合时,行连接到列。
我公司产品型号有:PXI2601PXI2611
3、多路复用开关是一种可以将一个输入连接到多个输出或一个输出连接到多个输入的拓扑结构。这种拓扑通常用于扫描,适合将一系列通道自动连接到公共线路的的设备。
我公司产品型号有:PXI2602、PXI2612、PXI2620PXI2621

继电器类型

1、单刀单掷(SPST)

单刀单掷(SPST)开关具有单输入单输出连接。继电器是打开的,或者是关闭的。*常见的配置(也被认为是弹簧继电器上可靠的配置)是当开关系统不供电或处于默认状态时,继电器处于打开状态。
有些应用程序倾向于使用默认是关闭状态,例如涉及故障插入的应用程序,因为即使开关被重置或断开电源,也会保持连接。
2、单刀双掷(SPDT)

单刀双掷(SPDT)开关也称为转换开关,单刀双掷开关将单个输入连接到两个输出中的其中一个。输入端通常称为公共端(COM),输出端是常闭(NC)和常开(NO)。
3、双刀单掷(DPST)

双刀单掷(DPST)开关有一对输入和输出连接。这两个路径都是打开的,或者是关闭的,如果一个路径打开,那么**个路径也肯定是打开的,因此图中显示了一条虚线,以说明这两组路径状态是一致的。与 SPST 一样,*常见的默认(不供电)状态是常开的,但通常常闭状态也是可用的。

4、双刀双掷(DPDT)

双刀双掷(DPDT)开关有两个转换开关(SPDT),将两个输入连接到四个输出中的其中两个。输入端通常称为公共端(COM),输出端是常闭(NC)和常开(NO)。由同一驱动器机械操作。虽然在一个接触点焊接的情况,会导致**极点操作的退化,但它并不阻止接触点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