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写入程序

楼主(2022-12-29):
向三菱PLC写入程序时,显示如图,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编程电缆,或者换一个plc下程序试试,看看是不是pl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编程电缆,或者换一个plc下程序试试,看看是不是plc的问题...



其他程序可以写入,只有这一个程序不行,我之前分析是下载线的问题,但是其他程序可以写入,然后我重新编辑后,任何程序都下载不了了,我也糊涂了

网友B:
换跟线试试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做保护

网友D:
这个重新编译下,重新写个空白程序下载plc后再试下

网友E:
建议还是换一根质量好的通讯电缆吧

网友F:
通信异常,换根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G(2023-02-01):
用了个微信小程序“工控圈子”,发帖还能私聊呢,上那儿求助应该快一些。

网友H: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程序里的某一行代码写的有问题。 我也忘记当时我是怎么解决了
好像是 一点点的做删减,或增加。 然后就知道那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I:
先格式化!再测试!

网友J:
游泳池设备上没有,比这简单

网友K(2023-03-03):
硬件问题

网友L(2023-05-19):
重新做下通讯配置,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一下。虚拟机程序常出这问题,一般是有文件没有运行

网友M:
关机,重新插拔通信电缆或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