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分布IO模块与SMART200 PLC进行数据采集

楼主(2022-12-30):
                                                     Profinet分布IO模块与SMART200 PLC进行数据采集

准备工具

1STEP7-MicroWIN SMARTV2.5软件

2200SMARTST20PLC一台

3、远创智控YC9000+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

实现方式

1、在200SMART软件里面添加远创智控YC9000GSD文件,操作步骤由下图所示:

点击GADML管理,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放置位置

选择您使用的plc,以我们的SR30为例,连接CPU:

PLC连接成功之后,根据实际的接口模块硬件型号在软件内部选择其对应的组态配置

设置远创智控YC9000PROFINET名称和对应IP地址,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00SMART软件进行在线搜索功能查询到查找我们的Profinet,查找成功之后修改设备名称,记住设备名称,后面组态时必须要保持一致

组态profinet从站:

 添加耦合器:

添加IO模块:

下载到PLC

强制测试:

CPURUN模式:

强制输出:

下载编写小程序进行测试。

通过PLC在线诊断也可以查询远创智控YC9000远程I/O模块与200SMARTPLC通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