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30):
求各位大神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就这张截图,换台配置低一点的电脑然后安装ProEX重新开文件就好了。

HAVE FUN!

网友B:
照这个方法可以的

网友C: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D:
打开工程的机型不支持,你确认下什么型号,是不是对应的补丁没装

网友E(2023-02-1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2023-05-17):
字面意思就是你打开了一个不支持的文件。要求你再换个文件试试。应该是版本或软件不一样

网友D:
型号不对,你看看什么机型的触摸屏,确认型号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