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检测仪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12-31):
我们在使用氧气检测仪或其它类型仪器时,都需要注意一些事项,这样可以减少仪器在使用时出现故障的频率,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使用氧气检测仪,下面就跟大家说说氧气检测仪的使用注意事项是哪些。

氧气检测仪使用注意事项

1.注意氧气检测仪气路切换器的干净

仪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空气中存在的气体可能会对它造成污染,因此尽量选择一些死角小的连接部件。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避免水,油腊等物质接触避免对仪器造成污染,在使用仪器过程中应注意对它定期进行清洁,这样才可以保证仪器洁净,得到准确的检测数据。

2.注意氧气检测仪污染。

在使用氧气检测仪之前注意检查连接取样管路是否存在漏气现象,如果发生漏气时应认真将空气清出仪器外不应该使用大量氧气快速通过传感器以保证传感器寿命可以延长。在清洁管道切换器为了减少净化时间,可以采用高压放气或者小流量吹除交替快速净化管道。

3.注意管道材质选择。

用户所选择的管道材质及表面粗糙干扰程度的副作用也会导致样气中氧含量发生变化通常在使用时较少采用塑料管以及橡胶管等材料作为连接管路。在一般应用领域中用户都是采取铜管或不锈钢管,如果需要对超微量气体分析(<0.1ppm)就需要采用抛光的不锈钢管。

4.注意氧气检测仪的泄漏问题。

初次使用氧气检测仪前必需严格进行检漏操作氧气检测仪在严密的情况下才可以准确的数据结果。如果在使用仪器过程中的任一连接点,焊点,阀门等处没有严格密封就会导致空气中存在氧气反渗进入管道及氧气检测仪内部,导致测量结果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