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开关模块与万用表DMM扫描模式

楼主(2023-01-01):
LabVIEW开关模块与万用表DMM扫描模式

在同步扫描模式下(Synchronous scanning),扫描列表里面的每一条目都会在开关模块收到一个来自多功能数字万用表(DMM)的数字脉冲(触发输入)后执行.而DMM被编程设置为以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去测量以及在每次测量完产生一个数字脉冲。当开关模块接收到这个数字脉冲后,它执行扫描列表里的下一个条目。在对DMM编程设置这个固定时间间隔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开关模块切换所需要的动作时间以及稳定时间。

同步扫描(synchronous scanning)模式下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1. 如果你使用SH9MD-AUX电缆来和SCXI开关模块通信(DMM使用相同的电缆控制开关模块),在niSwitch Configure Trigger这个VI中设置触发输入到开关模块后面的连接器,同时在niDMM ConfigureMeasurement这个VI中设置MC(MeasurementComplete)信号输出到外部(External)

2. 如果你使用AUX trigger电缆在DMM和switch之间交换触发信号(DMM不对switch进行控制,switch由另外的设备控制),在niswitch configure这个VI中设置触发输入到swith前面的连接器。同时在niDMM Configure Measurement.这个VI中设置MC信号输出到外部(External)

3. 如果你把一个PXI DMM放入PXI/SCXI混合机箱的最右端插槽使用,可以设置通过内部的PXI/SCXI背板线来把MC信号发送到SCXI的switch。在niSwitch Configure Trigger这个VI中设置触发输入到TTL0.

(1)对于NI 4060来说,在niDMMConfigure Measurement Complete Destination这个VI中设置MC信号的接收端为TTL0,这样来把MC信号发送到SCXI TRIG0

(2)对于NI 4070来说,在niDMMConfigure Measurement Complete Destination这个VI中设置MC信号的接收端为LBR_TRIG0,这样来把MC信号发送到SCXI TRIG0

握手模式(Handshaking):

除了switch要在每次切换完毕后发送一个数字脉冲(Scan AdvancedOutput)给DMM之外,握手模式和同步模式基本相同。与之前的每隔固定时间进行测量不同,这种模式下DMM是被来自switch的数字脉冲触发后进行测量。DMM在它的第一次测量之前需要初始化和准备接收触发信号。然后Switch被初始化,执行扫描列表里的第一个条目,然后等待一个数字脉冲(触发输入)去执行下一个条目,switch执行完毕后产生一个数字脉冲(Scan Advanced Output).当DMM接收到这个数字信号,它进行第一次测量并产生一个触发输入信号。当switch接收到触发输入信号,它执行扫描列表里的下一个条目,并产生另外一个ScanAdvanced Output信号表示切换完毕。握手模式下,通常的连接方式是:连接DMM的触发输出(Trigger output)信号和switch的触发输入信号(trigger input),连接DMM的触发输入信号和switch的Scan Advanced Output信号。

握手模式下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如果你使用AUX Trigger电缆在DMM和switch之间交换触发信号(switch被另外一个设备控制)

(1)对于SCXI switch在inniSwitch configure Trigger这个VI中设置触发输入到switch前端的连接器

(2)在niSwitch configure Trigger这个VI中设置Scan Advanced Output信号输出到前端的连接器(对于SCXI)或外部(对于PXI switch)

(3)在in niDMM Configure Measurement CompleteDestination这个VI中设置MC信号输出到外部(External)

(4)在niDMM Configure Trigger这个VI中设置触发源为外部(External)

(5)在niDMM Configure Multi Point这个VI中设置采样触发源为外部(Ex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