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NI Switch Executive是什么

楼主(2023-01-03):
LabVIEW NI Switch Executive什么

NI Switch Executive智能开关管理应用程序。掀起自动测试设备(ATE)系统开关软件革命。借助NI Switch Executive,交互方式配置命名开关块、外部连接信号由,从而提高开发效率。此外,可以使用NI TestStand、LabVIEW、LabWindows™/CVIMeasurement Studio软件进行开关程,提高测试代码系统性能。因此,NI Switch Executive帮助加快开发时间简化开关系统维护,从而降低测试成本。

NI Switch Executive提供一个直观配置环境,可在环境创建NI Switch Executive“虚拟设备”,以便加速开关系统开发。 如果经常使用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MAX)执行数据采集测量,那么创建虚拟设备创建虚拟通道非常相似。利用NI Switch Executive虚拟设备配置,整合各种兼容IVINI第三开关,从而一个虚拟开关设备。开关硬件定义虚拟开关设备后,便可指定开关系统其他属性。开关设备属性包括:

所需通道

线

物理属性

物理属性包括:

线模式

阻抗

稳定时间

最大电压

极限电流

极限功率

借助NI Switch Executive,可以存储开关配置相关物理属性,能够智能方式使用这些信息,从而帮助确定适当的开关由。有助保护开关硬件中的关键部分,使过载通过开关设备信号。

基于NI Switch Executive应用程序配置环境包括用于配置复杂开关系统通道工具。利用工具,可以通道创建别名添加独特注释。由于现在可以使用“DMM”或“示波器(而不是“c0”或“c2”)通道,因而极大简化大型开关系统成千上百开关通道维护。 使用多个开关设备时,也可以利用通道别名功能。过去,对于代表完全不同输入输出开关设备,多个开关开关系统使用相同通道名称,如“c0”或“c2”。借助NI Switch Executive,可以这些通道指定不同名称。通道模式下,也可以开关系统中的通道配置正常、配置模式,从而确保正确验证最终开关配置。正常模式通道将会配置开关系统典型通道;配置模式通道用作连接正常模式通道路径;模式适用需要提供输入电压电流通道。1展示如何使用图形配置工具通道别名编辑功能快速配置通道。

1.NI Switch Executive图形配置工具

配置所有必需通道后,NI Switch Executive提供创新工具帮助连接通道形成由。

一个用于NI开关图形配置工具。1示,这个工具提供NI开关图形表示方式,只需单击几下即可进行配置。如果希望开关矩阵创建由,只需单击“创建由”(Create route)按钮,找到希望连接交叉点,然后单击即可。创建也是采用同样方法。单击“创建组”按钮,然后单击包含所有交叉(图2)。配置通道别名,只需找到所需列,单击并重命名即可。

2.使用图形配置工具创建由组

第二个工具基于文本配置工具。环境中,别名通道列表通道全称列表选择连接通道。根据的选择,NI Switch Executive具有智能功能提供可用建议。界面显示推荐由,包括系统多个开关设备之间必须跨越线。可以接受推荐指定由。选择后,可以使用别名命名由,以便测试软件程序能够快速引用。此外,UUT执行测试往往需要测试之前断开连接多个由。为了顺利完整过程,可以使用NI Switch Executive多个进行分组,创建组。可以使用别名命名访问组。UUT测试进行时,可以测试程序通过别名引用组,这时包含所有都会连接断开。

仿真

对于MAX中的NI Switch Executive虚拟设备配置,NI Switch Executive提供仿真模式验证整个开关配置选项。通过仿真模式运行配置,确保没有任何可能损坏开关硬件UUT严重错误。将会接收配置相关问题报告,以便进行故障分析,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另外,只需单击用于快速记录外部引用整个开关系统配置按钮,即可生成一个基于HTML报告。可以NI Switch Executive虚拟开关设备配置快速保存一个扩展标记语言(XML)文件,只需文件部署测试系统即可实现即时配置重复载。

最后,NI Switch Executive简化自动开关系统维护。借助这个交互配置环境,可以快速更改开关硬件,及时应对产品变化。由于NI Switch Executive采用互换虚拟仪器(IVI)标准可以兼容IVI开关硬件其他版本开关来自不同供应开关之间快速互换,而无任何测试代码(前提使用的是IVI开关驱动程序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