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米特PROFINET转 CANOPEN总线网关连接汇川变频器解决方案

楼主(2023-01-04):
捷米特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连接汇川变频器解决方案

        PLC通过CANopen监控变频器的运行,监控系统采用西门子1500系列PLC,支持PROFINET协议,变频器为汇川产品,支持CANopen协议,作为CANopen从站设备。

PROFINET转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使用步骤

1 通过上位机配置软件 GW_Canopen_Builder_V10.9.exe,对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CANopen 主站)进行配置。

2 将上位机配置文件下载到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中。

3 通过上位机软件地址映射表确定通讯参数的长度及参数对应关系。

4 PROFINEIT 主站软件进行组态,将组态下载到 PROFINEIT 主站里。

5 根据 地址映射表PCL 输入输出地址,进行 CANOPEN 从站数据的读写

配置 CANOPEN 主站

1. 导入 EDS 文件

(1)打开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点击工具——导入 EDS按钮。

(2)选择相应的 EDS 文件,点击打开

(3)导入成功后,可以在右侧设备列表中找到所添加从站设备,如下图:

2. 添加 CANOPEN 站点

(1)使用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进行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CANOPEN 配置,首先添加一个 CANOPEN 主站,如下图:

(2)添加的 CANOPEN 从站在右侧位置。

(3)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如下图:(注意:如使用同步对象 SYNC 命令则需要使能 SYNC,连接多台 CANopen 从站时,必须使能该功能)

(4)双击主站图标,从所有节点列表里选择需要添加的从站,将从站移到心跳监控列表里,如下图:

3 .配置 PDO

1)双击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选中 RXPDO14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如下图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 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6060(每次只能添加 1 个对象),然后点击确定。

2)选中 TXPDO18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如下图所示,以添加 6041状态字为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6041,然后点确定。

 再选中 TXPDO1800),点击属性按钮:

输入 TXPDO 定时发送时间,例如 100ms 同时将传输类型改为 255。如果使能 SYNC 功能,修改类型为1~240(该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连接多台从站时,建议类型 10),点击确定。

4.配置 SDO

(1)通过“SDO 配置”,添加 SDO,点添加按钮,添加 SDO

(2)选择 TXSDO 按钮,输入索引、子索引、数据长度。输入完毕后点确定。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3)再点添加,根据需求,添加 RXSDO

5. 地址映射表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工具——地址映射表,可以查看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的地址排列,红框为映射的数据,如下图所示:Bus1 是对应数据的地址排序,Bus2 是对应的数据。

6. 下载配置

(1)将电脑设置成 192.168.1.10。点击菜单栏设置”—“以太网设置 选择电脑的IP

(2)电脑与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用网线连接,将拨码第八为拨打 ON,网线连接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LAN 接口,选择下载按钮,可以将配置后的信息传送给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下载之前会弹出保存项目的对话框,保存即可。

下载成功后消息框显示如下:

 PROFINET转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配置及操作

1 配置 PROFINET 从站

(1)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GSD 文件。

(2)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进行 GSD 文件安装:

(3)  设备和网络中添加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

(4)  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5)  双击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6)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一致)

(7)  配置读写数据,根据 CANOPEN 的通讯数据多少,进行 PLC 输入输出长度设置,(长度不小于 CANOPEN 通讯的实际数据长度)

(8)  将程序编译下载,然后对照上位机的地址映射表,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PROFINET CANOPEN总线网关JM-PN-COP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