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累加程序怎么做

楼主(2023-01-04):
电磁流量计,4到20ma信号,这个信号是流量计的什么值,单位是什么,在200smart上怎么做流量累加程序

网友A(2023-02-10):
自己看看书吧

网友B:
查看你的流量计说明上的量程,可以计算出每ma电流对应的流量值,至于统计流量的单位看你实际情况,比方说每秒采集下当前的电流值,显示出当前流速,然后就可得出在每秒内的流量。根据流速的稳定性来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采集周期,即可得出相对准确的流量值

网友C:
这不就是微积分,很简单的吗。

http://bbs.gongkong.com/D/202207/888057/888057_1.shtml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

网友E:
是不是按照采样周期对瞬时流量进行累加?

网友F(2023-04-22):
使用中断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