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01-05):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对于帮我测量环境气体浓度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通过仪器可用于检测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可起到防护监测的作用,虽然仪器在使用时具有较好的检测功能,但为了保证它可以正常运行,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使用注意事项。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使用注意事项

1.注意仪器的测量范围:

每一款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在检测时都具有固定的测量范围,只有当前环境中的气体处于该范围内可以得到准确的测量数据,否则就会导致测量的结果低于当前实际气体数值除此之外,如果仪器长时间应用于超范围测量,就可能对传感器造成一定伤害导致在后续使用中无法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

2.注意采用的传感器使用寿命: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的使用寿命是有一定限制的,就算没有经常使用仪器,一段时候后也会出现老化现象。在各种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中,不同类型的气体检测仪它的使用寿命是不同的,所以,使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之前需要查看说明书,尽量在仪器传感器效期内使用,如果超过使用期限后,应及时更换,避免测量不准确等情况发生。

3.主要要对检测仪定期进行校准和检测: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定期进行校准是为了使它的测量结果不出现误差,通常是采用采用相对比较法进行校准,而经常使用仪器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仪器自然老化。

当我们在使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以上的事项,只有做好仪器的维护事项,才可以长期稳定它的检测准确性。

网友A(2023-02-14):
有被科普到,有的仪器就是放着不用到了一定时间也是不能用了。没有用过这种气体检测的,不过做水质检测的时候使用过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感觉使用注意事项有类似的地方,传感器每次用前要校准,上面的膜需要经常更换,不然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