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机采集显示数据正常 上位机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3-01-05):
现有一实际工程下位西门子1200PLC , 昆仑通态Mcg Pro ; PLC Modbus RTU读取电表数据和昆仑通态Mcg Pro显示数据正常且和电表数据相符; 但是上位机施耐德Vijeo Citect SCADA显示的数据却不对一直是“0”和“1024”且不变?请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数据格式和顺序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内容: 【数据格式和顺序不对】进行回复:

        -----------------------------------------------------------------

学习了

网友C:
数据格式或者数据类型不对,更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D:
数类型看一下

网友E:
主要查看一下数据类型,还有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如果通信OK, 那么大概率是读取数据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