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程软件里的本地连接怎么没有COM口

楼主(2023-01-05):
IMG_20230105_171106.jpg大神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在pg pc接口里看能不能把你的驱动装上  不行的话再装个200 smart  建议安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试

网友B:
安装上 能连接上电脑是关键。

网友C:
设置错误或串口驱动(如果是笔记本电脑)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