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与万能表电流差距大

楼主(2023-01-05):
手上有一个smart200 SR20 ➕一个模拟量模块Am06,采集横河电磁流量计AXG的4-20ma电流,接的是有源4-20ma端子。

把万能表串到测量回路电流显示7ma多点,万能表电流示数稳定,仪表显示流量稳定,仪表显示输出比例和电流信号也稳定。plc采集回来电流一直在从小到大,从大到小变动,差距很大,十分不稳定,中间还会变0.

万能表单独接流量计测电流也有7ma多,比流量计仪表显示的输出值小0.02ma,我觉得属于正常范围。

模块也更换一个am06,尝试,问题还是依旧,数值不稳定,乱跳。

更换线问题也是乱跳。

在plc侧用万能表测电流,电流值稳定,变化0.01.万能表fluke的应该没有坏。

现在问题是哪里出问题了。是横河仪表不支持模拟量输出,还是其他问题。

谢谢,各位知道的大哥!

网友A(2023-05-05):
是刚安装的还是原来用好好的现在出故障了,如果新装建议加放大模块试试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手册,是不是使用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