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实现数字编号自动递减?

楼主(2023-01-09):
大家都知道在浩辰CAD软件中可以通过调用CAD文字递增命令,来实现编号。可是如果想要数字编号自动递减的话,该如何操作呢?本文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通过调用CAD文字递增命令来实现数字编号递减的具体操作步骤吧!

CAD文字递减操作步骤:

CAD文字递增命令在复制文字时,可以选择数字或字母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复制,创建递增的编号或序号时非常方便。 那么,如何设置数字编号自动递减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浩辰CAD中打开图纸文件,然后在菜单栏中点击【文字】—【文字递增】。如下图所示:

CAD中如何实现数字编号自动递减?

根据系统提示选择要递增的数字(只能是单行文字对象),此时会弹出【增量】对话框,在其中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设置【间距】和【数量】,并将【增量】设置为负数,例如:-2,此时便会自动递减编号。如下图所示:

CAD中如何实现数字编号自动递减?

【增量】对话框控件说明:

1. 间距:指定递增间距,可直接输入值,也可单击右侧按钮,用光标指定。

2. 数量:如果不指定数量,系统将根据光标起始点的位置计算递增的数量。

3. 增量:指定递增增量。

上述CAD教程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通过调用CAD文字递增命令来实现数字编号递减的具体操作步骤,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