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操控应用程序和VI设置

楼主(2023-01-09):
LabVIEW操控应用程序和VI设置

属性是VI、对象或应用程序的特性。方法是在VI、对象或应用程序上进行的操作。用户可通过属性节点和调用节点获取和设置本地或远程应用程序实例、VI和对象上的属性和方法。有些应用程序、VI和对象的设置只能通过属性和方法获取和设置。

参考下列使用应用程序和VI类属性和方法的范例:labview\examples\viserver

属性节点

属性节点可用于获取和设置某一应用程序或VI的各种属性。使用操作工具单击属性接线端,或右键单击节点的空白区域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可选择节点的属性。

属性在下列方面增强了应用程序或VI的易用性:

将文本重点设置在主要的,最常用的控件上。

禁用或隐藏当前无关或无效的控件。

高亮显示控件,引导用户操作。

发生错误时改变颜色,以引起注意。

可使用一个节点读取或写入多个属性。但是,有的属性只能读不能写,有的属性只能写不能读。定位工具可增加新的接线端,改变属性节点的大小。属性节点右边的小方向箭头表明当前读取的属性。属性节点左边的小方向箭头表明当前可写的属性。右键单击属性,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转换为读取或转换为写入,可进行改变属性的操作。

节点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的。如属性节点执行前有错误发生,则属性节点将不执行,因此有必要经常检查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属性发生错误,LabVIEW会忽略其它属性,出现错误提示。右键单击属性节点,选择忽略节点内部错误,LabVIEW将执行节点内的其它属性。属性节点只返回第一个错误。错误输出簇包含引起错误的属性信息。

属性节点可打开或返回引用某对象,用关闭引用函数结束该引用。

隐含链接的属性节点

在前面板对象中创建一个属性,右键单击该对象,选择创建»属性节点,并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同时,LabVIEW会在程序框图上创建一个隐含的可链接到该前面板对象的属性节点。因为这样生成的属性节点和前面板对象隐含连接,所以该节点没有引用输入端,也无需把该节点与前面板对象接线端或者与控件引用相连接。右键单击程序框图上的属性节点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断开连接控件可与前面板对象断开连接。

调用节点

调用节点可用来执行应用程序或VI。跟属性节点不同,单个调用节点只能执行单个应用程序或VI。在操作工具中单击方法接线端或用鼠标右键单击该节点的空白区域,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方法可以选择某个方法。右键单击前面板对象、选择创建»调用节点,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方法,创建隐含链接的调用节点。

方法总是以调用节点参数列表中的第一个接线端命名。如果该方法有返回值,那么该方法接线端显示该返回值。反之,则不显示。

调用节点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列出了所有参数,顶端为方法名称,底端为可选参数,可选参数显示为灰色。

操控应用程序类的属性和方法

获取或设置本地或远程应用程序实例的属性,运行LabVIEW方法。可选其一或两者兼做。下面的程序框图显示了如何在前面板上的字符串数组中显示本地计算机内存中的所有VI。

如果没有将引用句柄与引用输入端建立连接,属性节点或调用节点将默认引用当前的应用程序实例。如果希望操控另一个应用程序实例的属性或方法,必须将该应用程序引用与引用输入端连线。当同时打开多个应用程序实例时,请确保在引用输入端连接一个应用程序引用。例如,每次创建LabVIEW项目或创建用于LabVIEW项目的终端时,LabVIEW将打开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引用句柄。LabVIEW也会创建一个主应用程序实例,其中包括不属于项目的已打开VI或未从项目中打开的VI。

要查找远程计算机内存中的VI,需将字符串控件与打开应用程序引用的机器名输入端建立连接(见以下程序框图),输入IP地址或域名,还必须选择内存中导出的VI属性,因为在该操作前程序框图中使用过的所有内存中的VI只可在本地应用程序中运行。

也可使用默认:应用程序属性通过编程返回默认的引用程序引用。使用应用程序类属性可通过编程打开终端的应用程序实例。

操控VI类的属性和方法

获取或设置VI的属性和执行VI的方法既可单独操作又可同时进行。使用打开VI引用函数获取VI引用,然后使用属性节点和调用节点对应用程序类的属性和方法进行操控。

如未将一个引用句柄与引用输入端建立连接,该属性或方法将使用指向该属性或方法节点所属的VI。如需处理另一个VI的属性或方法,必须将VI的引用句柄与引用输入端建立连接。

属性节点的操作与调用节点的操作类似。当VI引用句柄与属性节点连接之后,就可以访问该VI类的所有属性。

操控应用程序和VI类的属性和方法

有些VI同时需要设置应用程序和VI类的属性或方法。如下面程序框图所示,应用程序和VI类引用句柄的打开和关闭要分别进行。

注:  该程序框图上的应用程序引用是一个隐式引用,因此不需要关闭。关于何时在LabVIEW中关闭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在LabVIEW中关闭引用。

下面程序框图显示了如何确定本地计算机内存中的所有导出VI,以及如何在前面板上显示每个VI的路径。应用程序类属性可以用于寻找内存中导出的VI。VI类属性可用于确定每个VI的路径。内存中导出的VI的数目决定了For循环执行的次数。在For循环内部需设置打开VI引用 和关闭VI引用函数,因为内存中的每一个VI都需要一个VI引用句柄与之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