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传输距离

楼主(2023-01-10):
请问一下推挽输出编码器的传输距离,我指的是没有对称信号的,普通型的。

网友A(2023-04-13):
可靠的话24V信号最好不要超过2米。当然有些人说5米也没问题。

网友B(2023-05-27):
高频信号距离要尽可能的短,一般的是1.5米到2米。如果使用质量好的线并做好屏蔽,可以到6米。再往上正规厂商基本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