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创建Web服务

楼主(2023-01-10):
LabVIEW创建Web服务

在LabVIEW项目中开发Web服务,组合并配置构成Web服务的VI和其他文件。按照下列步骤创建一个Web服务项目和两个HTTP方法VI。

创建一个组织Web服务文件的LabVIEW项目。将项目保存为Tutorial.lvproj。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并选择新建»Web服务。LabVIEW在该终端下添加一个Web服务项目项和文件夹。

在本教程中,将创建一个Web服务,并将服务发布至主机。在LabVIEW项目的RT终端下创建一个Web服务项目,可把Web服务发布至RT终端。

(Windows) NI建议您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使用NI Web服务器托管Web服务。详细信息请参考教程:创建LabVIEW Web服务并将其发布到NI Web服务器。

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重命名,将Web服务命名为TutorialService。项目显示为:

右键单击Web资源并选择新建VI,新建一个HTTP方法VI,该VI从客户端接收HTTP请求并将数据返回客户端。LabVIEW从模板打开一个新的VI。

默认情况下,HTTP方法VI通过连线板向客户端返回数据。在该教程中,HTTP方法VI返回默认的JSON格式文本。创建本教程未涵盖的HTTP方法VI时,也可以自定义格式(例如,自定义HTML页或图像数据)返回数据流至客户端,而不是通过连线板返回数据。在Web服务属性对话框的HTTP方法VI设置页配置输出的格式。

在该新VI中,创建如下所示的程序框图、前面板和连线板。

将该VI作为Web服务的一部分发布时,Web客户端可发送HTTP请求调用该VI。调用时,VI执行下列操作:

接收来自客户端HTTP请求分配给连线板的任何控件的值 (不包括LabVIEW Web服务请求)。LabVIEW Web服务请求相当于引用句柄,用于识别当前的HTTP请求。

计算a和b的和。

通过分配给连线板的c显示控件返回这些值的和。

执行“读取请求变量”VI并返回客户端在当前HTTP请求中包含的查询字符串,该字符串由LabVIEW Web服务请求识别。

更为复杂的Web服务可能需要使用Web服务选板上的其他VI以启用某些功能,例如,HTTP会话、认证、HTTP头和cookie等。

注意每个控件均显示在连线板上。默认接线端输出类型中,只有通过分配给HTTP方法VI连线板的输入和输出,Web服务才能从客户端接收数据或将数据发送至客户端。

各个对象的名称应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因为这些名称将成为Web客户端使用的URL的一部分,用来与VI交换数据。

将VI保存为Add.vi。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另存为,然后选择副本»另外打开副本。确保勾选添加副本至Tutorial.lvproj复选框,然后单击继续。

将新副本保存为Subtract.vi。

打开Subtract.vi的程序框图,并将“加”函数替换为“减”函数。重新连线控件。

返回项目,右键单击Web资源并选择新建Web资源。重命名新建项目项为AdditionalOperations。

拖曳Subtract.vi至AdditionalOperations项目项下。保存项目,项目应显示如下。

注意项目目录树中的下列功能:

LabVIEW向每个HTTP方法VI追加HTTP请求类型,默认值为GET。可对客户端发送至特定HTTP方法VI的HTTP请求类型进行修改,教程后续章节有详细说明。

Web服务项目项还包含启动VI文件夹。本教程未使用启动VI,但后续章节对启动VI做了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