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测试和调试Web服务

楼主(2023-01-11):
LabVIEW测试和调试Web服务

发布Web服务至终端前,需要测试HTTP方法VI是否按照预期与客户端进行通信。可直接从LabVIEW项目将Web服务置于调试服务器上,从而允许客户端发送请求至HTTP方法VI。调试服务器提供类似沙盒的环境。

1.      (Windows)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下的Web服务项目项,选择应用程序Web服务器»开始(调试服务器)。

(Real-Time) 右键单击RT终端下的Web服务项目项,选择开始(调试服务器)。

2.      打开Add.vi。注意运行按钮表示VI保留为执行,因为LabVIEW加载Web服务,使其可在调试服务器上与客户端通信。

3.      关闭Add.vi。

4.      按照下列步骤,获取客户端调用Add.vi使用的URL:

右键单击Add.vi并选择显示方法URL,显示HTTP方法URL对话框。

在可用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包含本地调试的项,然后单击复制URL按钮。如将服务发布至Web服务器,客户端必须通过其他端口与调试服务器上的Web服务进行通信。

关闭对话框。

如HTTP方法URL对话框打开,则Web服务不响应客户端的任何请求。

5.      将复制得到的URL在浏览器中打开,用实际值替换{值}变量。例如,http://127.0.0.1:8001/TutorialService/Add?b=2&a=3。

6.      浏览URL。Add.vi接收到浏览器的HTTP请求,计算a和b的值,并返回响应,包括分配给Add.vi连线板每个显示控件的名称和输出值。本教程中的响应格式为JSON字符串,即接线端的默认输出格式。注意Add.vi有两个分配至连线板的显示控件:c和值。HTTP方法VI在响应中返回这两个值。

{"c":5,"value":"b=2&a=3"}

如发生不可预期事件,编辑Web服务文件前必须停止调试会话,因为LabVIEW保留文件为执行时无法对其进行编辑。

7.      在Subtract.vi上重复执行第4-5步。也可直接更改第5步中的URL,获得Subtract.vi唯一对应的URL映射:http://127.0.0.1:8001/TutorialService/AdditionalOperations/Subtract?b=2&a=3。

8.      对Subtract.vi重复第6步。

9.      (Windows)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应用程序Web服务器»停止(调试服务器)。

(Real-Time)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停止(调试服务器)。

配置客户端访问Web服务的方式

Web客户端通过URL与HTTP方法VI交换数据。后续教程中,将在Web浏览器中输入特定的URL,直接发送数据至HTTP方法VI连线板上的输入控件。

根据下列步骤,定义客户端可用于方法HTTP方法VI的URL:

1.      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属性,显示Web服务属性对话框。

2.      在HTTP方法VI设置页,注意LabVIEW项目中Web资源文件夹的HTTP方法VI出现在Web服务VI表格中。同时,与Add.vi相比,注意在AdditionalOperations项目项中放置Subtract.vi的方式如何影响URL映射。

3.      在表格中选择Subtract.vi,注意页面底部URL映射选项卡的下列功能:

可在方法下拉菜单中改变HTTP请求的类型。设置Subtract.vi为默认值GET。

可选择禁用LabVIEW用于映射URL至VI的标准格式,自定义显示在服务名称后的URL部分。本教程使用标准URL映射并包含VI名称。

URL栏显示了LabVIEW为HTTP方法VI创建的基本URL。例如,LabVIEW为Subtract.vi创建的默认URL映射为/AdditionalOperations/Subtract。

在更为复杂的Web服务中,可能需要使用该页的其他选项卡配置VI返回输出数据至Web客户端的格式,以及访问权限等安全设置。

4.      单击确定,关闭Web服务属性对话框。

5.      保存Tutorial.lvproj。

发布Web服务至应用程序Web服务器

可将创建的Web服务发布至应用程序Web服务器。在该教程中,您将发布一个独立的Web服务。在更为复杂的应用中,可能需要通过LabVIEW独立应用程序或安装程序发布Web服务。应用程序Web服务器托管Web服务,并提供多种措施以保证网络数据交换的安全性,包括SSL加密。

 (Windows)也可将Web服务发布至NI Web服务器。详细信息请参考教程:创建LabVIEW Web服务并将其发布到NI Web服务器。

按照下列步骤,将Web服务发布至运行在本地计算机上的应用程序Web服务器:

1.      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应用程序Web服务器»发布。此时将显示部署进度对话框。

2.      如LabVIEW成功发布Web服务,单击关闭按钮。Web客户端现可与HTTP方法VI交换数据。

发布Web服务

为Web服务设置应用程序Web服务器

从客户端访问Web服务

按照下列步骤,通过URL从Web浏览器发送数据至发布的Web服务:

1.      右键单击Add.vi并选择显示方法URL,显示HTTP方法URL对话框。

2.      在可用服务器下拉菜单中,选择包含应用程序的项,然后单击复制URL按钮。该URL包含一个与调试服务器URL不同的端口号。LabVIEW使用该端口号与应用程序Web服务器上的Web服务进行通信。

3.      关闭对话框。

4.      复制URL至标准Web浏览器并用数值替换{value}变量,如http://127.0.0.1:8080/TutorialService/Add?b=2&a=3。

如客户端与发布的Web服务不在同一个系统上,必须将127.0.0.1替换为托管主机的实际IP地址或主机名称。可在NI Web-based Configuration &Monitoring中自定义主机名称。

5.      浏览器返回JSON响应,包括分配给连线板每个显示控件的输出值。

通过URL发送数据至已部署的应用程序

监控Web服务

按照下列步骤,检查发布至应用程序Web服务器的Web服务状态:

1.      右键单击Web服务项目项并选择应用程序Web服务器»管理Web服务器。NI基于Web的配置和监控在Web浏览器中打开。

2.      单击窗口左侧的Web服务管理按钮。

3.      在已部署的Web服务列表中选择TutorialService。如列表为空,单击刷新按钮。

4.      注意Web服务的状态为运行。使用页面底部的按钮暂停、恢复、重新启动和取消部署Web服务。

5.      在页面右侧,可看到两个HTTP方法VI的URL映射:Add、AdditionalOperations/Subtract,分别对应于相关的HTTP方法。